[应用相关]
关于stm32g030j6m6单片机

楼主(2022-01-05):
论坛大佬们你们好,因为我在整理元件的时候无意发现一些stm32g030j6m6,看了一眼手册看不懂,大概就是知道一个引脚有很多(一个引脚既是pa0又是pa1这种)(我不知道这样是否描述正确)然后在后面寻找的时候也没有找到配套例程和看得懂的数据手册,还有就是不知道这种030芯片的最小系统电路和stm32f030这些一样吗,望指教

网友A:
电路啥的不知道是否兼容,你可以去官网找手册啊

网友B:
我看这芯片好像很强的样子,是M0+内核,然后主频是64MHz

网友C:
G0和F0系列的好像引脚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D:
这个你还得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建议先搞到G0的数据手册,然后对照着F0的看看,哪块有差别

网友E:
配套例程可以参考G0系列的单片机的例程吧,都应该差不多

网友F:
这个芯片在推广么?别到时候买不到了,买点儿主流的芯片比较靠谱

网友G:
你可以去官网找一找资料,我看官方网站上是有这颗料的介绍的

网友H:
这芯片好像挺不错的,我看有最小8个引脚的封装,那非常合适了

网友I:
现在ST好像是主推G0系列了,F0的都不咋推广了

网友J:
估计能有些不一样吧,你得好好看看电路哈

网友K(2022-02-05):
最小系统电路手册上边就有

网友L:
两个系列的引脚不是兼容的

网友M:
差不多的

网友N:
我觉得是不可以兼容的

网友O:
内部资源能一样吗

网友P:
都是相同引脚的吗

网友Q:
这种跨系列的芯片不可能完全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