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单片机的PWM调三基色LED亮度

楼主(2022-01-05):
请教一下因为STM32的电压是3.3V,然后输出的PWM,也就方波,需要升到5V的电压吗?查资料显示好多都要驱动电路,但LED不是二极管吗,按道理0.7V就能亮,为什么还要驱动电路,如果我不要驱动可以吗?直接用32单片机输出PWM能调LED的亮度吗?谢谢大家。

网友A:
那是它的压降。STM32 可不可以得看电路中三基色管子功率和它所需的驱动电压

网友B:
按理说,芯片一般都可以直驱一些功率小的灯。另外其实用PWM就可以调亮度了,调节PWM占空比就行,占空比大,亮度大,占空比小,亮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