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编程时能用正则表达式吗?

楼主(2022-01-05):
STM32编程时能用正则表达式吗?

网友A:
stm32理论上还能跑windows系统

网友B:
据我所知是不能的

网友C:
不能的,keil 是编译器,不是系统。你可以自己把正则表达式写进你的程序,哈哈。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额,啥是正则表达式

网友F(2022-02-05):
我想学一下正则表达式

网友G:
从没看见过正则表达式

网友H:
有时候会耗费资源

网友I:
最好不要 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J:
意见不统一啊

网友K(2023-03-03):
不能的,keil 是编译器,不是系统。

网友L:
这个我觉得可以实现

网友M(2024-04-05):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N: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O: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P: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Q: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R: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S: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