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电路,为什么要加1m电阻

楼主(2022-01-05):
很多人说是为了阻抗匹配,
到底是怎么匹配的
实测加与不加,
室温下也没发现什么不同

网友A:
好像是哦,
说是为了匹配,更稳定啥的

网友B:
可能会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网友C:
把它理解成典型电路了,

网友D:
常规测试,似乎看不出影响吧
加上会更稳定,应该

网友E:
可能为了更稳定把

网友F(2022-02-05):
没有加过这个电阻吧

网友G:
常规测试看不出来影响

网友H:
都需要测试什么项目呢

网友I:
哪部分的啊 外部的没接过啊

网友J:
没看到过这个电阻啊

网友K:
不是每个用晶体的地方都要加的。

网友L:
这个电阻也并不都是1M,有的大点有的小点,还更工作条件有关。

网友M:
震荡比较稳定,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N:
因为晶体驱动电路的原因

网友O:
1M的电阻可以帮助晶振启振

网友P:
ST的103没加过这个1M电阻,基本没碰到过不起振的

网友Q:
一般情况可以不加这个1M电阻的

网友R:
感觉这个电阻有没有都行

网友S:
之前是要求有这个电阻的,是因为MCU里不带这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