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在IAR8.40下,JLink(5.12)和GD32F103C8T6无法连接,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2022-01-05):
在IAR8.40下,JLink(5.12)和GD32F103C8T6无法连接,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我使用的是三线连接,SWDIO,SWDCLK,GND

网友A:
是否可以试试jtag下载方式呢

网友B:
是否可以进行仿真器的在线升级呢

网友C:
能正常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D:
是无法识别芯片还是无法识别仿真器啊

网友E:
楼主能说一下现象吗

网友F:
软件有没有提示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