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解释一下STM32单片机外部中断嘛?和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联系起来

楼主(2022-01-05):
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外部中断嘛,最好可以和生活中的实际例子联系起来,刚入门的小白确实搞不太懂,谢谢大佬们啦

网友A:
就是个中断而已,唯一的特别之处就是通过IO脚触发。理解上有什么困难?

网友B:
就是你正在写作业呢,
        然后中断来了,你妈突然叫你“有个快递,去签收一下”
        你停止写作业,去签收快递。
然后回来接着写作业

网友C:
这还不简单,人体感应灯,假设安在楼道上,灯并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人,人没来就可以处于休眠状态,人来了就可以触发一个中断,打断休眠状态(开灯),人走了之后就继续进入休眠状态(关灯)。

网友D:
代码正在执行主函数(你在缝衣服),你家有电话,有孩子,有门铃(你使能了这些中断,没使能就没有),当电话响时,你可以不接电话但是电话会一直响直到忙音(中断不处理,直至外部信号消失),你可以接电话(处理1),你也可以直接挂断(直接消除中断信号不处理),做完这些处理后你必须回到主函数(中断处理结束后继续缝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