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问ch579怎么在运行状态中改变本地ip参数?

楼主:
请问有没有相对应的库函数?

网友A(2022-01-06):
您好,运行状态下不支持修改,可以断开连接后,重新用新的IP初始化网络

网友B:
运行状态中是不能修改的噢,只能重新初始化。

网友:
一定要断开所有连接后,才能重新初始化网络库,或者软件复位后再调用初始化网络库。
如果有连接存在的情况下,调用了初始化网络库,将再也不能收发数据。

建议网络库能改进一下,既然是初始化,就丢弃所有原来的状态,进入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