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JETA SPI通讯时钟最快是多少呢?

楼主(2022-01-05):
HC32F460JETA SPI通讯时钟最快是多少呢,手册上没找到

楼主:
我看手册SPI1是挂载在APB1上(100M),SPI2可以2分频,所以能最大支持到5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手册SPI1是挂载在APB1上(100M),SPI2可以2分频,所以能最大支持到50M?

说的非常对

网友B:
F460的SPI每个字节之间的间隔比较大,所以实际速率会比理论速率小

网友C:
要留一些余量哦

网友D:
实际上不能达到最大的

网友E:
太快了运行不稳定啊

网友F:
需要留多少的余量呢

网友G:
不能超过引脚能承受的范围啊

网友H:
这个还需要根据外部环境来定

网友I:
如何保证通讯的稳定性呢

网友J(2022-03-05):
据说的SPI本身速度只有硬件自身运行频率的一半.

网友K:
看看配置时钟的限制

网友L:
一般情况下,SPI模块的最大时钟频率为系统时钟频率的1/2。

网友M:
一般情况下跑不到这么快的

网友N:
硬件SPI效率高些

网友O:
最快应该是cpu频率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