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LVD功能进入不了LVD中断,找不出原因了

楼主(2022-01-05):
配置如下,找不出哪里有配置异常了。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BKPI);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lvd_select(PMU_LVDT_7);
nvic_irq_enable(LVD_IRQn, 0U, 1U);

exti_init(EXTI_16,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下降沿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16);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16);

网友A:
能初始化成功吗

网友B:
请问开启总中断了吗

网友C:
中断向量那边没有指错吧

网友D:
单独看配置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E:
需要开启本身中断  还要开启总中断

网友F:
我记得有一个文件应该是相关中断配置的

楼主(2022-02-09):
引用 网友B:
请问开启总中断了吗

总中断也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开启本身中断  还要开启总中断

总的电源管理中断吗?

楼主(2022-03-25):
exti_init(EXTI_16,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下降沿

改成
exti_init(EXTI_16,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上升沿

就正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exti_init(EXTI_16,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下降沿

改成

配置上升沿触发,是电压下降时,低于LVD阈值产生中断
配置下降沿触发,是电压上升时,高于LVD阈值产生中断
注意看手册LVD那章节有个波形图

网友H(2023-07-26):
请教楼主,为什么是 EXTI_16 呢? 外部是监测哪个引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