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无法jlink下载

楼主(2022-01-05):
AC, ce, dc
使用的是AT32F415RBT7,半年前开发的项目,现在老板需要增加新功能。折腾了很久,还是无法下载,求大神指点。

程序是能正常编译的

点下载就报错

网友A:
看一下flash算法文件添加没

楼主(点评):
添加了,以前是正常的

网友B:
把软件检查一遍,然后先看看能不能识别,识别到了下不下来就是杜邦线接触不良。

网友C:
是不是工程配置里面下载配置没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