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LED驱动器控制 时分控制多路LED阵列

楼主(2022-01-05):
如图,想用一路LED驱动器,通过不同的三极管来点亮不同的LED阵列,VCC为3.3V。
现在问题是只能控制白灯亮灭,不能点亮红灯。

楼主:
加了个肖特基二极管B5819,压降0.2V,不行。

楼主:
不行的,in信号为高电平时,这些灯都是同时导通的,不能分别控制

网友A:
两路同时点亮?估计不同颜色的LED压降不同,那得考虑均流啊,每一路串一个限流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同时点亮?估计不同颜色的LED压降不同,那得考虑均流啊,每一路串一个限流电阻试试。 ...

不是同时点亮,一次只能点亮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同时点亮,一次只能点亮一个

我表示不懂,你这电路若SELECT为高电平,三只三极管均导通;
若你的想法是SELECT为高电平只亮红灯,低电平只亮白灯,那么Q2应换成PNP才对。

网友B:
你这个明明就是两路同时打开,LED颜色不同压降不同。自然压降低的不能点亮,要同时点亮需要均流措施

楼主:
图上传错误,这个才是。红白灯要分时控制,一次只能点亮一路,另外一路要关闭

@vikey_zhu : Select为高时,Q1 1脚电压为1.0V, Q1 2脚电压为0.26V
你先量下,2个(SELECT)是否通的,再测量当SELECT为高时,Q1的第一脚上的电压,是否为高。

网友C:
和你SELECT 的控制电压有关系吧

楼主:
这个是红灯常亮,白灯可控。Q1基级电压0.9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有个二极管。你要的是白灯和红灯只亮一灯,由select之两态来选择。

这个方法可以,大神厉害。
能解释下具体原理和相关计算吗?

楼主:
定稿了,就这样了哈,底板故两天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