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时提示“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楼主(2022-01-05):
仿真时提示“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楼主:
检查仿真器在3V、5V没有电压输出,在Ext输出0.34V,只有绿色LED点亮

网友A:
目标板有晶振吗?
复位电路呢?

网友B:
几V供电?

楼主:
目标板没有晶振也没有复位电路

楼主:
用3.3V供电

网友C:
芯片是什么?79F081?SLAB不支持

楼主:
是085的,应该支持slab。

网友D:
SLAB边上有一个开关,需要拨3V或者5V

网友E:
我知道有个开关,3v、5v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相应的电压输出。

网友F:
“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 有可能是安装驱动不成功

网友B:
没有选择正确的COM口

网友G:
安装驱动不成功,结果应该能连接得上。

网友H:
应该是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I(2022-02-04):
插到主板的那个usb口上试试看

网友J: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的原因啊

网友K:
在驱动那显示成功了吗

网友L:
如果com口不对根本就打不开

网友M: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报错信息呢

网友N:
驱动如果不成功 根本就无法识别

网友O(2024-04-03):
检查设备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P:
关闭并重新打开仿真软件

网友Q:
检查仿真设备和软件的兼容性

网友R(2024-09-26):
驱动程序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网友S:
USB端口可能不支持当前连接的设备,尤其是较旧的USB 2.0端口在连接高速USB 3.0设备时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T:
USB电缆可能损坏或老化,导致数据传输不畅或中断。

网友R:
恢复计算机的出厂设置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S: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U:
驱动程序可能已损坏或过时,导致USB设备无法正确识别或通信。

网友R:
USB端口可能损坏或不稳定

网友V:
USB设备本身可能存在故障,如芯片损坏、电源问题或接口故障。

网友O:
设备与计算机的兼容性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W:
USB电缆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P:
计算机的USB设置可能被修改,导致USB设备无法正确识别或通信。

网友Q:
系统可能存在冲突或错误

网友P:
检查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X:
尝试将USB设备连接到计算机上的其他USB端口,特别是如果之前使用的是前置USB端口,可以尝试连接到后置USB端口。

网友Y:
更换USB电缆

网友Z:
检查设备的电源指示灯和通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U:
更新或重置系统设置

网友AA:
它在驱动器上显示成功了吗?

网友AB:
我知道一个开关。我试过3v和5v,但没有相应的电压输出。,

网友AC:
“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上usb线。”可能是驱动程序安装不成功。

网友AD:
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错误的信息

网友AE:
关闭并重新打开模拟软件

网友AF:
石板旁边有个开关,需要拨3v或者5v。

网友AG:
驱动程序安装不成功,应该可以连接。,

网友AH:
如果驱动不成功,则根本不会被识别

网友AI:
设备和计算机的兼容性可能有问题

网友AJ:
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误传,

网友AK:
遇到仿真时提示“USB通讯错误,请重新插拔USB电缆”的问题,很可能是USB连接不稳定或驱动问题。建议重新插拔USB电缆,确保连接稳定,并检查相关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AL(2024-10-29):
驱动程序安装失败,应该可以连接。,,

网友AM:
设备和计算机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AN:
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错误信息,

网友Y:
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X:
在Windows系统中,可以运行“硬件和设备疑难解答”工具来自动检测并修复USB设备的问题。

网友AO:
检查COM口是否正确

网友AP:
应该是3.3V或者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