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初识密勒效应

楼主:
AC, AD
对于密勒效应,本人是第一次听说,为此特意翻了一下模电技术一书,终于在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多学时的模电基础中找到了两段介绍。
密勒效应说的是反相放大电路中,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分布电容、寄生电容由于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其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值会扩大1+K倍,其中K是该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率。通常一般密勒效应指的是电容的放大,但是任何输入与其它高放大节之间的阻抗也能够通过密勒效应改变放大器输入阻抗。至于其对电路的影响,主要是对线路器件的频率有作用。
限于本人是第一次接触,也就知道这么多,看看有没有大佬能通俗易懂的进一步介绍一下。

网友A(2022-01-06):
  以下供楼主参考:
图中这个Cc电容,准确来讲叫(密勒电容/米勒电容/Miller Capacitance),是跨接在放大器(放大工作的器件或者电路)的输出端与输入端之间的电容。密勒电容对于器件或者电路的频率特性的影响即称为密勒效应。
       密勒效应是通过放大输入电容来起作用的,即密勒电容C可以使得器件或者电路的等效输入电容增大(1+Av)倍,Av是电压增益。因此很小的密勒电容即可造成器件或者电路的频率特性大大降低。

网友B(点评):
受教了,我学习吸收一下,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C:
恩,跟着大佬涨见识了
还真不知道这个

网友B(点评):
据描述说的是放大电路中电容的影响,关键对元器件频率特性有较大影响。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恩,这个话题如果深入分析的话,收获应该不小

网友D:
不懂,这个有点高深

网友B(点评):
的确如此,俺也是第一次听说,专门搜索相关资料才知道点。

网友E:
模电都还给老师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