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508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
想要设置GP2为输出口,其他都是输入口,并且所有输入口的默认电平都是高电平,请问TRIS、GPIO、TRISGPIO、OPTION这些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05):
或者说,输入端的电平不是软件可以控制的?

网友A:
PIC12F508的端口在上电时不能软件控制,在上电复位结束后可以软件控制

网友B:
那几个控制寄存器根据需要写上控制字就可以

网友C:
OPTIONbits.GPPU = 0;
TRISGPIO = 0b00111011;

网友D:
1.TRIS 和 TRISGPIO是同一个,控制IO的方向。GP2设置为输出,其他IO为输入,就是 TRIS = 0B00111011;

2."所有输入口的默认电平都是高电平",这个功能只能部分实现(GP4和GP5需要自行外接上拉电阻)。因为PIC12F508只有GP0/GP1/GP3有内部上拉,GP2/GP4/GP5无内部上拉。将OPTION寄存器的bit6清零,可以开启GP0/GP1/GP3的内部上拉。OPTION = 0B10111111;
3.TRIS和OPTION都不支持位操作;
4.GPIO寄存器,当IO被设置为输出时,它是用来控制IO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当IO被设置为输入时,它是用来读IO输入的电平;

网友E:
不知道MCC上可以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