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电无法启动

楼主(2022-01-05):
STM32上电无法启动,热插拔后可以启动

楼主:
硬件环境:
上下两块板子,下板安卓核心板,上板STM32F103两块板子通过2.0*10PIN双排针连接。STM32的晶振是内部晶振,复位引脚接RC后通过排针至下板
BOOT0拉低通过排针接至下板,串口1接至下板,一个普通GPIO接至下板,其他排针引脚与MCU无关。

下板已经在其他上板上验证过,功能无问题,有问题的上板是改板后的上板。

出现现象:
1、上板直接插到下板上再上电单片机无法运行2、在1的情况下镊子短接复位到地,单片机可以启动
3、下板先通电,再热插拔上板单片机可以运行
4、上板单独供电,单片机可以运行,串口功能完好
5、将上板与下板直接电源和地通过排线连接其他脚不连接单片机可以运行
6、在5的基础上尝试过使用1根排线连通其他引脚,18个脚均试过均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关注一下电源问题, 看看晶振是不是没有起振导致的没有功能.

网友B:
有些应用中, 对电源上电斜率有要求

网友C:
没遇到过,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D:
看着是供电问题

网友E:
还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F:
在仿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硬件环境:
上下两块板子,下板安卓核心板,上板STM32F103两块板子通过2.0*10PIN双排针连接。STM32的晶振是 ...

可以排查一下是不是串口1的问题,怀疑:下板安卓核心板启动的时候可能会发一些log日志到串口,导致上板F103进入ISP状态。理由是根据你的描述,当下板安卓核心板启动完成,上板就能正常复位。
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