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的时钟就无法走动

楼主(2022-01-05):
在读DS12C887时,如果没有把总线在相关时刻全部置高一下,则读到的时钟就无法走动,全死的(总线连的是P0口)

楼主:
uchar read_ds(uchar ds_add)//读DS12C887
{
uchar ds_date;
ds_as=1;
ds_ds=1;
ds_rw=1;
ds_cs=0;
P0=ds_add;
ds_as=0;
ds_ds=0;
P0=0xff;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语句为什么不能省?
ds_date=P0;
ds_ds=1;
ds_as=1;
ds_cs=1;
return ds_date;
}

网友A:
你是I/O模式读取,当然要先对其输出全1了。
总线方式就不用(自动产生时序)

楼主: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啥是I/O模式啥是总线方式?

网友B:
不对I/O模式输出全1会怎么样?

网友C:
去看51的端口输入前需要做啥。

网友D:
这个是51的基础啊。

网友E:
说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意思就在这里。

楼主:
醍醐灌顶啊
可是P0口是真正的双向口,为什么也要这么干?

网友F:
P0口在作为普通I/O口使用时是准双向口,在作为总线使用时才是。

网友G(2022-02-04):
使用的是什么总线方式啊

网友H:
什么叫做准双向口啊

网友I:
为什么要输出都为1呢

网友J:
所有的io口性质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K:
应该不是一样性质的

网友L:
只要是51的内核就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M:
你这个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