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调试其他板子

楼主(2022-01-05):
我知道ST的NUCLEO板卡自带ST—Link,而且还输出了SWD端口,想用该端口来调试其他板卡,请问怎么接线?

网友A:
买个调试器呗

楼主:
打出来的板卡只留SWD接口,没有JTAG

网友B:
这个要看原理图就会知道怎么接了。以NUCLEO-F103RB为例。

网友C:
取下CN2的跳线帽,这时CN4接口对外就是调试独立的下载口。按图连接至目标板就可以调试下载了。

网友D:
对照原理图直接飞线

楼主:
我试下,谢谢了。

楼主:
好像可以了,谢谢了。

楼主:
请问楼主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有原理图,还不好弄?对着图条线啊

网友F:
是的,直接飞的,自身板卡有点干扰。

网友D:
直接掰下来 然后飞线 呵呵呵

网友G:
这个 把nucleo的单片机焊下来  然后飞线

网友H:
还真没注意过开发板的原理图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I:
把仿真器改为STlink同时,要改成SW型调试接口

网友J:
https://blog.csdn.net/chouqi2567/article/details/100659796

网友K:
这个板子上的stlink可以当作别的板子的stlink来用?

网友L:
SWD调试接口:当CN2的跳线短接时,ST-LINK/ V2-1可以编程调试NUCLEO板,这时用到4个信号:SWCLK、SWDIO、T_NRST和T_SWO。当当CN2的跳线短接时,ST-LINK/ V2-1可以作为独立的编程器通过CN4接口对外部应用程序的MCU进行编程调试。CN4接口的定义如下:

网友M:
https://my.oschina.net/u/2266133/blog/914339

网友N:
开发板集成了ST-Link调试器,无需额外的调试工具额

网友O:
自带ST—Link就是断开短路帽,连接到sclk swio就行。

网友P:
恭喜楼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网友Q(2022-02-06):
直接用usb就可以的

网友R:
已经预留了  那就可以接线出来用哈

网友S:
怎么接都可以 飞线也不困难

网友T:
我觉得可以当成别的电路的接口

网友U:
需要断开同本电路板的连接

网友V:
NUCLEO板卡自带ST—Link可以使用。

网友W:
按照顺序引出导线。

网友X:
你是要断开其他接口,按照顺序连接就行。

网友Y:
ST—Link调试哪个板子呢

网友Z:
ST—Link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W:
这个就是连接swd接口的。

网友AA:
你查看下一下原理图找到clk和dat

网友AB(2023-11-02):
我还没有注意到开发板的原理图

网友AC:
这,焊接下来的微控制器的核和飞电线

网友AD:
这块板上的stlink可以作为其他板上的stlink使用吗?

网友AE:
开发板集成了st链接调试器,而不需要额外的调试工具

网友AF:
通过查看原理图,您将知道如何将它们连接起来,以核子f103rb为例。

网友AG:
内置的st链接是断开短路帽并将其连接到SCLK和SWIO。

网友AH:
恭喜房东成功解决了问题

网友AI:
直接使用USB即可

网友AJ:
对照原理图接呗

网友AK: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AL: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AK: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AM: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AK: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AM: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AL: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AK: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AM: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AL: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AN:
用杜邦线连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