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焊接

楼主(2022-01-05):
求单片机最小系统焊接教程,芯片型号是STC89C52RC,晶振,电阻,电容都有,求大神指点怎么焊接!

网友A:
建议你不要用STC89C52rc这块板子,换STC15系列的片子,不需要外部晶振,很实用的

网友B:
网上资料有,一时找不到给你。不过学学焊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你不如自己到淘宝上买一个,买来的晶振精度什么的比自己焊接的要高

网友D:
一些技术性的要求自己考虑的总是没有买来的要求要高。

网友E:
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你可以上淘宝上看下最小系统板模块的原理图,然后自己对应焊接下

网友F:
有条件就自己买一个,到时候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会搞得头大的!!

网友C:
15的引脚少的6个IO口,多的有62个IO口

网友G:
网上有电路图,而且很简单,不用跳线,对着焊接进行

网友H:
网上原理图一大堆,找一个照着焊接吧!耐心点噢!

网友I:
我晕这不需要教程,需要你练习焊接技术。

网友J:
用烙铁焊,没毛病

网友K:
楼上回答正确,用烙铁喊。

网友L:
用手焊接……

网友M:
用烙铁焊接…

网友N:
用电脑焊接,没毛病。哈哈!

网友O(2022-02-04):
焊接跟焊接最小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P:
无非就是电阻电容和集成芯片的焊接啦

网友Q:
手工焊接的话就是一个熟练工的事情

网友R:
多多的练习 就会了 不存在技术问题

网友S:
一开始可能焊接不好 以后就好了

网友T:
建议楼主从最简单的开始练习

网友U:
哈哈,多动脑壳焊接

网友V:
烙铁,焊锡丝,板子和器件~~

网友W:
直接淘宝上购买一个吧,也不贵,还挺便宜的。

网友X:
可以将物料发给我,我帮你焊接吧。这个不是什么大事的。

网友I:
用烙铁焊接

网友K: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Y:
这个我好像帮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