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返回的result的值都不变

楼主(2022-01-05):
为什么每次返回的result的值都不变

网友A:
什么意思啊

楼主:
我直接量P10的AD口电压是在变化的。。可以变化的时候AD值不变。。。

楼主:
是程序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B:
这问题题的不明觉厉啊

网友C:
可以将代码贴出来,看看吗?还是自己弄?

网友D:
返回的什么值啊?

网友E:
没看懂想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F(2022-02-04):
楼主在操作什么功能啊

网友G:
错误码是多少啊

网友H:
说明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I:
如果直接接地 得到什么结果呢

网友J:
是不是读取的结果的寄存器不对啊

网友K:
还是先看一下楼主的代码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