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个直流放大电路 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2022-01-05):
我想设计一个直流放大电路 最好有电路图

楼主:
放大倍数不限

网友A:
看要求多大功率,如果功率大就用Audio功放的IC,功率小就直接运放推就行啦

网友B:
常用的直流放大电路有单端式直流放大器、差动式直流放大器、调制型直流放大器等,看需要什么吧

网友C:
百度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现成的

网友D:
使用运放应该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E:
看看运放电路设计原理

网友F:
可以将参数说的细致一些吗?

网友G:
翻翻模电书籍吧

网友H:
自己翻翻教程学习一下吧

网友I(2022-02-04):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啊

网友J:
楼主想要放大什么信号呢

网友K:
降噪啊 滤波啊 啰嗦事情多着呢

网友L:
这样的电路网上有的是

网友M:
最简单的运放了

网友N:
网上一抄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