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声] STM32F4莫名其妙的死机 ,看这里来!!!

楼主(2022-01-06):
1.项目有四个设备 起初四个设备正常运行后来有两个设备就不正常运行了,
2.我们的硬件板子就是IO扣串口和can总线比较简单电源由24v经过电路转换到芯片
3.出现的问题是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给人的感觉是卡在某一条指令没有动,看门狗(不喂狗能重启)不起作用(出问题系统没有复位), systick定时器不起作用(我在里边加过systic++到一个值改变LED状态,实际出问题的时候LED没有翻转了,正常运行会翻转),时钟监测打开了没有进入NMI中断(在中断死循环中 控制LED闪烁  延时也是用的while(i--)这种   这个也测试过 短接晶振两边也确定能进入中断LED闪烁)。
4.板子有一个部位出问题的时候发热严重(具体位置由于项目问题只能用手摸一摸没办法用眼睛看)
5.出问题 也就是停机的时候 连接到下载器程序会正产运行 而且感觉上是继续运行 ,不是重启(重启会有开机画面)再次出问题用电压表测量swd哪里电源的两端(chang)程序能继续运行, 再次出问题用电压档接GND和SW中时钟或者数据线接到一起,系统会有变化但是没有从停止状态转到运行状态  芯片是STM32F4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