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步进电机如何确定位置

楼主(2022-01-06):
就是控制电机到固定位的值停止

单纯的靠步数靠谱么,还需不需要限位

网友A:
一般需要一个限位,作为位置零点,然后就是靠步数了,位置都是相对于零点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开环应用,当然也有加encoder做闭环的,定位就不是靠步数了。

网友B:
应该保留限位的,万一丢步数呢

网友C:
步数加限位,双保险

网友D:
限位还是很重要的,简单又高效

网友E(2022-02-06):
用限位开关现实吗

网友F:
感觉这样定位不精确

网友G:
单纯靠步数是不现实的

网友H:
那得用多少限位啊

网友I:
那这个真的不能太精确

网友B:
对,一定是要有限位的

网友J:
最好是加编码器,做闭环控制

网友K:
步进电机的话可以依靠转的圈数来定位,但是不准确

网友L:
你可以考虑一下限位开关的呀

网友M:
单靠步数肯定不会很准确的,如果想要求准确,可以考虑加编码器

网友N:
一般情况我是使用限位开关来做到指定位置然后停止的

网友O:
你可以看你的成本,成本很低的话,就加个限位开关吧,能方便一些

网友P:
单靠步数计算,智能估算个大概,不是很准确

网友Q:
你用限位开关,一般都这么做的

网友R:
用编码器也行,编码器能更准确

网友S:
加传感器呗,霍尔能算的准

网友N:
建议别单靠步数计算,限位开关能好很多

网友T(2023-03-03):
电源的电流要足够,步进电机的电流调节也要比较合适,尽量放到比较大的位置

网友U:
可以用编码器

网友V:
用限位开关吧

网友W(2023-08-09):
一般需要一个限位,作为位置零点,然后就是靠步数了,位置都是相对于零点的。

网友X:
大部分时候都是开环应用,当然也有加encoder做闭环的,定位就不是靠步数了。

网友Y:
可以考虑一些外置加密的方式,比如读取外面的加密芯片之类的

网友V:
应该不太靠谱

网友Z:
这样应该很不精准的

网友AA:
加个限位应该会比较好吧

网友U:
只有步数万一丢步了咋办

网友AB:
加个限位更保险

网友Z:
感觉还是两个都要更保险

网友AC(2023-10-20):
要求准确的加,可以加编码器

网友AB:
编码器控制更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