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启动无输出/输出异常

楼主(2022-01-06):
#技术资源# 正式启动却发现无输出或跳变的情况。可能是外界环境干扰或是外部元器件受损导致,主要原因如下:

● 输出负载过重或短路/容性负载超过规格值,导致启动瞬间过流。排查方案:断开负载空载测试,确认输出是否正常,确认电源后端是否存在容性负载超规格的情况,检查电源后端是否接有启动瞬间需求功率大的负载(如电机)。建议减小负载,在技术手册规定负载范围内使用,或更换更大功率产品,推荐带容性负载能力更强的产品;建议客户更改后端负载的驱动方式,不采用电源产品直驱。

●  启动瞬间外界干扰大(电源产品与大功率设备处于同一系统时启动瞬间大功率设备可能拉低供电线电压,影响电源启动,同时工作过程可能不断对供电线造成干扰,从而影响电源工作)。排查方案:断开大型设备,单独测试电源模块。建议将电源产品与大型设备的供电网络尽量隔离开,避免同时启动。

●  环境温度过低导致电解电容容量变小,ESR过大,引起启动不良。排查方案:确认环境温度在产品工作温度范围,确认低温情况下电源带载进行了适当的降额。建议低温情况下按降额曲线进行降额,推荐选用更高输出功率的电源产品以满足低温需求。

●  输出外接保护TVS管规格(远)小于产品输出电压,输出外接的TVS管接反、电容损坏。排查方案:去掉TVS后对电源产品输出电压进行测试。TVS规格选型一般为输出电压的1.2倍,无特殊要求一般也可不加。

网友A:
主营电池连接器,刀片连接器, 需要的联系1361271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