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XIDE进行工具修复办法

楼主(2022-01-06):
针对烧写器比如PICKIT4,ICD4,SNAP等烧写工具,可以认到串口但是不能识别工具的现象,可以采用X IDE中的debug菜单下的Hardware Tool Emergency boot firmware recovery 来进行重新加载FW。

网友A:
这个是什么工具呢

网友B: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呀

网友C:
都可以修复什么呢

网友D:
请问这个工具是免费的吗

网友E:
跟供电不好有关系吗

网友F:
这个不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G(2022-02-07):
可以具体介绍一下用途吗

网友H:
在X-IDE的工具栏上点击Debug,下拉菜单的最后一项就是这个工具,可以用来重刷各种工具的固件,完全免费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讲的挺好的,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网友J:
其实微芯的IDE我是真用不明白

网友K:
现在是不是很多厂家都推行IDE了啊

网友L:
MPLAB还是很好用的,开发微芯的芯片比较简单

网友M:
MPLAB是不是还带可视化IO配置啊?

网友N:
我安装这个软件都安装好久,挺麻烦的

网友O:
我挺喜欢使用这个MPLAB的,好用

网友P:
还没遇到过这事儿,先收藏一下,以后看看

网友Q:
还没有PICKIT4,这个仿真器是不是很贵啊?

网友R:
这个是不是跟电脑操作系统有关系啊?我win10就没遇到过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