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温控有那种方案成本低

楼主(2022-01-06):
(无正文)

网友A:
这成本还不够低么

网友B:
要看下温控范围和精度要求。

网友C(2022-02-05):
感觉不会低很多

网友D:
还得看如何控制

网友E:
还有其他温控方式吗

网友F:
要是没有精度要求 那就应该有更便宜的

网友G:
这种调节的实时性好吗

网友H:
可以用加热丝加PT100温度传感器的模式

网友I:
这个很多,其实成本高可能就是你的加热设备,改成便宜的就好了

网友J:
感觉你这方案就不错吧,你想要的低成本的价格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K:
串**互的话,是想外加个MCU么?

网友L:
可以用发热丝的,发热丝能好很多,就类似电热毯里的那种

网友M:
这块我也没用过好的,之前用过发热丝,一米多少阻值,然后加载多少电压之后就可以发热了,非常便宜

网友N:
低成本你就考虑如何加热呗,但是低成本的加热好像不是很稳

网友O:
换个传感器呢?PT100好像不是很便宜吧

网友P:
看你的电路结构,需要测温的点,如果很好接触用PT100成本已经很低了

网友Q:
这个我觉得选这个便宜的测温传感器就行了;再换个加热设备,用便宜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