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碰焊机,看图猜型号!

楼主(2022-01-06):
垃圾堆里淘了个碰焊机,打算修好它。
Q9 Q10应该是坏的,外观都爆了。下面是反向测绘的电路,电阻因为是在线量的,可能偏小:

请问 Q9 Q10 可能是什么型号呢?应该是 IGBT 管, TO-126 封装
谢谢!

网友A:
问厂家要图纸

网友B:
反绘图纸分享一下,我用变压器搞过,不过电流可调性较差。

网友C:
按照常规电路分析,最大的可能是IGBT,作为开关管控制碰焊时电源开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绘图纸分享一下,我用变压器搞过,不过电流可调性较差。

这种机器买个新的也很便宜。我这是别人给了我一个垃圾,不修显得我没本事。

@王栋春 :没有。不然我还会来这里问?
有电路原理图吗?我想仿制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常规电路分析,最大的可能是IGBT,作为开关管控制碰焊时电源开通的时间 ...

请问 IGBT 的引脚次序一样吗?如果都一样,我就随便买个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常规电路分析,最大的可能是IGBT,作为开关管控制碰焊时电源开通的时间 ...

BD235 到 BD238 的管子,看外形是一样的。
这是手册:https://wenku.baidu.com/view/ee885f7ca417866fb84a8eab.html
我可以选 BD237、238,把握大些
但是应该选哪个呢?怕把 NPN  PNP 弄反了。

下面是我的推测,请大侠给确认一下,多谢:

网友D:
要先确保测绘的图纸是对的,然后才能分析使用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先确保测绘的图纸是对的,然后才能分析使用的元器件。

全部测绘也不太可能。图中这块反复核查几次了,应该是对的。

tyw
@新下级学 :去油香收资料
@tyw :另外顶兴 DX-30 焊机的外观和使用方法也和它相同,应该是同样的产品。但这两个机器的电路的找不到。
@tyw :设备正面印着“HJ10-A大功率碰焊机”,但没有厂家,网上也找不到电路。
tyw
顶要紧信息: 设备确切名称,型号,有这些再找说明书或电路图或类似参考资料.瞎猜只会爆更多东西.

网友E:
这电路没有理顺整个回路,难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没有理顺整个回路,难解

但是从图中的几个二极管来看,Q9 Q10 的 B-E PN 结方向应该和外面的二极管一致,否则无法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全部测绘也不太可能。图中这块反复核查几次了,应该是对的。

楼主:
跪谢 T 叔!收到了!!!!

@tyw :多谢!类似资料我这两天也找到了,但是我这机器的电路应该没这么复杂。我现在就是看有没有大功率可控硅出来的 二极管和电阻 并联的,找这个特征。但是这是电路里都没有。所以我感觉这些电路也没法参考。请问 11楼 的想法对不对,就是根据 B 脚的二极管来判断是 NPN 还是 PNP?谢谢!
tyw
去油香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