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隔离电源和非隔离电源

楼主(2022-01-06):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用隔离,什么时候用非隔离会比较好呢

网友A(2022-03-03):
编多年与客户沟通中,会经常遇到客户提问:“隔离电源模块和非隔离电源模块有什么区别?”今天,小编就从以下几点给大家做一下简要的解释,同时也把俞霖科技的DC-DC隔离电源模块与非隔离电源模块给大家进行对比。

市场上隔离电源模块与非隔离电源模块的区别

1.安全性

DC-DC隔离电源模块是指隔离电源是使用变压器将各种不同电压(如:48VDC,24VDC,12VDC等)通过变压器将电压降到所需要的电压,然后作为负载供电使用。

DC-DC非隔离电源模块是将各种不同电压直接引入到电子电路,再通过电子元件进行升降压输出,输入输出是通过电子元件直接连接的,中间并没有经过变压器等带隔离性的器件,所以称非隔离电源模块。

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使用产品以及用户和市场的需求,俞霖科技工程师们在设计电源方案时一般都会考虑系统的绝缘以及隔离的可靠性。相比之下,DC-DC隔离电源模块相比非隔离电源模块安全性更高一些。

2.效率

非隔离电源模块由于少了变压的磁电转换所损失的能量,所以效率一般较高,行业中大多电源厂家的非隔离电源模块的效率都能达到91%以上。相比之下,DC-DC隔离电源模块一般效率都在88%以下,所以DC-DC隔离电源模块发热相对来说会比非隔离电源模块的大。

3.成本与体积

非隔离电源模块由于不需要采用变压器进行输入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所以相比DC-DC隔离电源模块,同样的输出功率,同样的输出性能(如输出精度,负载效应,动态响应等),非隔离电源模块所需要的体积更小,成本更低,设计难度相对较小。如果说设计上可以考虑输入输出之间不隔离,相比DC-DC隔离电源模块,采用非隔离电源模块来进行设计那可以说是工程师的首选。

4.带载范围

DC-DC隔离电源模块的输出带载范围小于非隔离电源模块带载范围。

一般来讲DC-DC隔离电源模块的输出带载范围为30-42V,非隔离电源模块带载范围可以为30-84V。众多厂家在选择电源的时候为了整体的适应性都要求电源能够适应全电压90-265V输入,带载范围也要求高达84V,这样的选择是存在一定风险和隐患的。90V输入的时候电源可能丧失恒流功能,总谐波失真这些非隔离适合做高压小电流,做大电流成本并不比隔离的便宜。

厉害了

网友A(2022-04-25):
系统前后级的地系统是需要分开的、系统是高频信号且需高抗干扰能力、对安全有要求的电气应用场合、工业通讯类的电源信号等相关应用场合一般选用隔离。另外,对干扰要求低且输入输出之间有直接电流回路的应用多采用非隔离。

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