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使用TIMER2+DMA输出问题

楼主(2022-01-06):
GD32f103使用TIMER2+DMA输出波形每一帧数据的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丢失

定时器配置

定时器配置

波形

波形

网友A:
遇到了和我之前调TIMER+DMA控制氛围灯时一样的问题,不过我使用的芯片与IO口之类的与楼主不一样。是我们的定时器没有设置好,楼主可以加上这几句,就是被我注释掉的部分,我为了可以随时发送数据,没有在初始化之后立刻启动DMA
改成自己的定时器与DMA通道就可以了,另外注意我使用的是TIMEX_UP,不是TIMEX_CHN!也就是说,楼主使用的DMA通道可能用错了,去看一下用户手册的DMA 请求映射表吧。

网友B:
那应该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C:
如何确认通道问题呢

网友D:
如何找到的原因呢

网友E:
为什么使用dma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呢

网友F:
这个映射表可以进行更改吗

网友G:
应该是可以手动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