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设置解码协议设置教程

楼主(2022-01-06):
    协议解码是示波器https://www.gdtaice.com非常实用的功能,很多用户对协议解码不清楚,再者就是参数设置不会设置或者设置错误,最终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本文对解码设置方面的几个细节做一个介绍,帮助您快速上手示波器的协议解码
    以普源DS70000为列
    用户可以通过协议分析轻松地发现错误、调试硬件、加快开发进度,为高速度、高质量完成工程提供保障。协议解码是协议分析的基础,只有解码正确的协议分析才能够被接受,只有正确的解码才能提供更多的错误信息。本示波器提供四个总线解码模块(解码一、解码二、解码三和解码四)对模拟通道(CH1-CH4)输入的信号进行常用协议的解码,包括并行(标配)、RS232(选件)、I2C(选件)、SPI(选件)、LIN(选件)、CAN(选件)、FlexRay(选件)、I2S(选件)、1553B(选件)。由于解码一、解码二、解码三和解码四的解码功能和设置方法完全相同,本章以解码一为例进行说明。
    点击屏幕左下方的导航图标选择解码,可进入协议解码设置菜单。
    点击设备前面板右侧小屏幕上的解码按钮,可进入协议解码设置菜单。
    点击屏幕右上方的快捷工具栏中的解码按钮,可进入协议解码设置菜单。
    并行解码
    并行总线由时钟线和数据线组成。如下图所示,CLK为时钟线,Bit0和Bit1分别为数据线的第0位和第1位。示波器会在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或上下边沿处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并按照设定的门限电平判定每个数据点为逻辑“1”或逻辑“0”。
    并行解码示意图
    进入解码菜单,在总线类型项,通过下拉菜单选择并行,可进行并行解码的配置。
    并行解码菜单
    总线开关
    点击总线开关项的开关按钮,选择打开(ON)或关闭(OFF)总线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