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何有些电路必须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2-01-06):
搞不懂,有的单片机带内置上拉电阻,有的不带,为何有的电路需要搞个上拉电阻啊。。。

楼主:
还有上拉电阻大小该如何选择呢?

楼主:
https://www.21ic.com/jichuzhishi/mcu/questions/2018-08-07/808628.html
这个**说一般选10K的电阻做上下拉电阻。

楼主:
上拉电阻如果选择太大会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上拉可以保证驱动能力够用,保证芯片的正常运行

网友B:
有上拉就比没有上拉的好嘛

网友C:
一般情况选择上拉电阻是1.5-5.1K之间,还有的选择10K的都可以

网友D:
电阻数值的选择,这个看你经验,还有参考电路的选择

网友E:
一般带上下拉电阻的是怕驱动不够,或者是电平拉不到最低

网友F:
电阻阻值的选择一般就3.3K 比较稳妥

网友G: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上拉电阻的阻值就设定在1-10k之间就行

网友H:
一般都是1.5k或者5.1k的上拉电阻

网友I:
上下拉是非常有用的,可以保证电路系统的稳定运行

网友J:
上拉电阻都可以的,只要大于1k就行

网友K(2022-02-08):
我认为是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L:
Pull-up Pull-down Resistors

floating: high impedance 浮动意味着”高阻抗“

通常”上拉“比”下拉“更常用,

网友M:
1、有些芯片引脚是开漏输出的,这样它是没有带载能力的,所以需要增加上拉电阻,以增加驱动能力;
2、另外有些总线,如I2C,串口等,为固定空闲时的电平,也需要增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N:
一种是开漏输出必须要加上拉电阻,还有种是输出驱动能力不足,加上啦可以增强。

楼主:
感谢众多大神的回复。

网友O:
为了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