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5移植到GD32F405 CAN 传输失败

楼主(2022-01-06):
请教大家,现在准备使用GD芯片代替原来的ST芯片,移植过程中出现CAN失败的情况,除此之外,使用到的EEPROM以及外部flash以及串口等等都没问题,唯独CAN出问题,而且使用回环测试也失败,现在猜测是驱动的某个地方有问题,暂时没定位到,对比了两款芯片的硬件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以暂时没有头绪,感觉gd的资料有点少,

网友A(点评):
如果是要直接把STM程序下载到芯片的话,可以试下我们的芯片,可以看下啥是直接替代~型号:CKS32F405/407

网友B:
代替是指直接将stm32的程序下载到gd32的单片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替是指直接将stm32的程序下载到gd32的单片机上吗?

对。 其实程序基本没动,就只去改了驱动层的东西,其他的外设都能正常使用,但是CAN就是不行,回环测试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其实程序基本没动,就只去改了驱动层的东西,其他的外设都能正常使用,但是CAN就是不行,回环测试都 ...

底层驱动改了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底层驱动没写正确

网友C:
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D:
那就把CAN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E:
最快的方式就是问问厂商看看can部分替换需要注意啥

网友F:
可能是不能完全兼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GD32好像不支持掩码模式的过滤方式,改为列表模式就好了。到底支不支持掩码模式我也不确定,总之以后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改为列表模式试试

网友G:
程序是不完全兼容的吧

楼主(点评):
是兼容的,因为GD32和STM32操作的寄存器是一样的,所以封装起来都支持,但是GD32运行速率更快,在像FLASH读写的时候,要注意超时时间

网友H:
本来能正常通讯的吗

网友I:
还有其他什么模式吗

网友J:
为什么这模式不能兼容呢

网友K:
这就说明还是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L:
其本身应该支持的

网友M:
估计是移植的时候哪里需要更改

网友N(2022-03-0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GD32好像不支持掩码模式的过滤方式,改为列表模式就好了。到底支不支持掩码模式我也 ...

这样修改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修改就可以了吗

对,我这样改后就没问题了,你先试试,因为如果没成功过滤到邮箱就无法触发CAN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