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的单片机怎么看是不是车规级的??

楼主(2022-01-06):
如题,microchip官网上下载的手册没有标注是不是通过了AEC-Q认证,怎么识别是不是车规的芯片??

网友A:
很多型号尾缀带VAO就是代表车规的。

Microchip一级代理--Promaster 曾先生18924673269(微信同号)

网友B:
microchip物料车规级的都带VAO

网友C:
看型号后面的尾缀VAO

网友D:
车规级的是不是比较贵呢

网友E:
看着是车规级的

网友F:
和普通的级别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所有的车规芯片都是这样表示的吗

网友H:
微芯的车规芯片多吗

网友I:
应该还是 很多的

网友J(2022-02-16):
这个看什么级别的可以去看数据手册,丝印的命名规则

网友K:
汽车级都按照AEC-Q100进行测试和认证。汽车级的产品代码可以看以下网页上的说明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automotive-and-transportation/recommended-for-automotive

网友L:
你可以问问代理商啊,代理商肯定会告诉你的

网友M:
车规级别的,可以看看工作温度之类的,还有就是数据手册

网友N:
你要是要车规级的,就去官网搜车规级的芯片,上面有的就是车规级的吧

网友O:
你去问代理商吧,让他们推荐一下就好了

网友P:
一般车规芯片都有啥特殊的啊?是有认证么?

网友Q:
这个好办,你去官网找车规芯片,基本上都是全的

网友R:
你官网搜车规芯片,就能给你推荐一些吧

网友S:
这个我觉得可能丝印上会有标注吧,比如那个丝印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T:
你可能需要一份微芯的芯片选型手册

网友U:
型号尾缀带A

网友V:
看看芯片型号后的尾缀是不是带vao的

网友W:
车规选型地址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and-microprocessors 然后选择具体芯片后缀

网友X:
型号后缀有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