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电路

楼主(2022-01-06):
请问,B点的电压理论值是多少?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不带负载能600v带上2K的RL还差不多剩240V,

学习了,上面我把它当成倍压,弄错了

网友B:
稳态时,2K负载电阻两端电压56V。

网友C:
用电荷守恒定律计算:
每个周期C1 充满一次电荷 q1= 220v*1.414*1uf = 311uc;
每个周期放 q2 =2q1 -VB*1uF;
VB = 50hz *q2 *2kohm;
q2 =VB /50hz/2kohm;
VB/50hz/2kohm = 2q1-VB*1uF;
VB*(1uF +1/50hZ/2KOHM) = q1;
VB = 2*311uc/(1uF + 10uF) = 622/11 V =56V;

网友D:
请问一下大佬,Q2=2Q1-VB*1uf是怎么个过程得来的呢?能否详细的说一下放电过程呢,谢谢

网友E:
一些低成本小家电类产品常用阻容降压电路供电,个人应用觉得可靠性差,冲击电流大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