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新手问一个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22-01-06):
我看了GD32F4xx_Demo_Suites_V2.4.0里面的Project,为什么都没有调用时钟配置系统时钟始终初始化函数 SystemInit(),这些项目的时钟选择的是什么?怎么配置的?需要我们自己加系统时间初始化函数么?SystemInit()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么?关于时钟配置,为啥所有的Project的Main函数中,都没有时钟配置函数,要我们自己添加吗?,还是有一种我没有理解的特殊方法完成了时钟配置  __SYSTEM_CLOCK_200M_PLL_25M_HXTAL

楼主:
我明白了,原来在复位中断里面调用了时钟初始化函数

网友A:
一定会有的
就是风格可能不一样,
放的位置有差别

网友B:
肯定在其它地方有调用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在中断里边调用呢

网友D:
我都是在初始化那边看到

网友E:
那就是必须想办法进入中断才可以了

网友F: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G:
难道程序一开始就进入中断吗?

网友H:
难道每次进入中断都要初始化一次吗

网友I(2022-02-10):
可以一步步的把例程走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