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的EEPROM(IAP)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楼主(2022-01-06):
MG103的EEPROM(IAP)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A:
软件写IAPLB来设置起始地址的

楼主:
IAPLB设地址我知道,问题是地址是多少呢?0x20? 0x18?

网友B:
MG103规格书上第13页有个图示,IAP数据位址为1400~17FF。

网友C:
MG103 目前没有支援用户自己设置IAP区块,所以IAP只能按照默认 1400~17FF 位址!

网友B:
目前MA807,MA816,MA805支持............

网友D:
手册上边有详细说明吧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系列的都支持呀

网友F:
还是按照默认的来吧

网友G:
在默认的地址也可以啊

网友H:
在这个范围内也可以做一点**的

网友I: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点前瞻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