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串口乱码

楼主(2022-01-06):
从上位机发送一位数字到单片机,(例如发送8),使用  a=SBUF;去接收这个数字,此后在将a送给1602显示发现是乱码,
unsigned char code dat[10]={'0','1','2','3','4','5','6','7','8','9'};
                        writecom(0x80);
                        writedate(dat[a]);   //大致的显示部分
求问是什么原因,是否需要通过scanf函数去接受串口送来的数据才行,可是这个函数该怎么使用呢,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scanf函数不能接受串口送来的数据。keil c中的scanf和printf函数并非80C51串行口真正的I/O操作,而是C51编译器利用80C51串行口,通过C51库函数“Stdio.h”在PC机上输入/输出数据信息。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函数有问题吧

网友C:
用串口助手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D:
canf和printf只能在和上位机通信的时候用吗

网友E:
首先确认MCU收到了正确的数据,然后确认1602显示驱动程序是正常的;scanf函数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F:
显示是由点阵或段构成的,它不懂12345……,只知道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你让它显示1,送1给它无用,要送1所对应的点阵才行。

网友G:
你的波特率没设置对吧

网友E:
乱码的原因有很多,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H:
1602不能直接显示HEX吧 要转换成DEC然后一位一位显示吧

网友H: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不对啊

网友B:
在1602上显示ASCII码 显示函数后面加个0X48 试试

网友G:
单片机从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是ASCII码格式(你发送8则对应的ASCII吗值为56),你将该数据保存在变量a,通过dat[a]获取对应的数据,此时,索引越界了,所以是乱码。

网友I:
在writedate(dat[a]);  语句前面添加一条 a = a - '0';语句就不会有乱码现象了。

网友A:
  若你的串口是字符发送的话,你直接读取到的SBUF中的 “8” ,它不是数字的 “8”  那是字符型的东西,你不能直接这样子用 writedate(dat[a])
hex发送的话。好像a = a - '0'就行了

网友J:
先别管显示,先将收到数据原样返回(至少20字节以上一个数据块),通过这个测试再说。

网友K:
分两步:
1.收到上位机数据,原样返回,看看上位机收到的是什么;
2.直接让1602显示一个“8”,看看是什么
更多操作

网友L:
1.先确认你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M:
最好还是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N:
通过串口接收中断来接收数据。

网友O:
先确定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P:
两方的波特率是否是一致的啊

网友Q:
每次乱码是一样的吗

网友R:
可以自己收发吗

网友S:
这样添加是为了告诉对方已经结束了是吗

网友T:
不加这个标志位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U:
发送相同的代码 收到的乱码是一样的吗

网友V(2022-02-09):
感觉是波特率的问题,不然很难出现乱码的现象。

网友W:
百分之八十是波特率的问题,别的问题好像不存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