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8位的单片机发送10位的数据?

楼主(2022-01-06):
怎样用8位的单片机发送10位的数据?

楼主:
具体代码咋写?

楼主:
发两次得了,不用说十位,再多还不是一样的发

网友A:
不要想那么奇怪的东西,就用现有的东西呗

网友B:
发送数据有并行及串行的方法,采用10位并行的话一次可以把10位数据发送完毕

网友C:
如果并行的位数少或用串行的方法见3楼解答!

网友D:
最简单的发两个字节,

网友E:
这10可以使用串行发送数据方法

网友F:
嗯,知道咧

网友G:
把10位分成高低位,用8位直接发送,发送两次,收到再组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分两次发!!

网友I:
切割分发

网友J:
作为2个数据,分两次发。

网友K(2022-02-05):
分两次进行发送

网友L:
每次发送五位

网友M:
两次发送 每次不超过8位就行

网友N:
一次是发送不完的

网友O:
要事先排好大小端

网友P:
只能两次发送或者换16位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