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RCT7打开串口3的时钟导致定时器3的第二路PWM没有输出

楼主:
AC, rc, AD, ar, ip
AT32F415RCT7 打开串口3的时钟RCC_APB1PERIPH_USART3 导致定时器3的第二路PWM没有输出 用的是官方的定时器3 PWM输出DEMO
【没有串口3时钟】

【打开串口3时钟】

【开发板接线】

查了好几天,不知道是啥原因,在线求解答

【另附完整代码】

楼主(2022-01-07):
【定时器3 引脚】

网友A:
你好,的确有该问题,如下面的手册所描述。该问题在415C版已修改,可联系代理商购买C版。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该问题在415C版已修改,可联系代理商购买C版】 我用AT32F415CCU7测试还是有问题(我们公司自己的板子)
【正常的,不开串口3时钟】

【异常的,开串口3时钟】

【使用的代码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的确有该问题,如下面的手册所描述。该问题在415C版已修改,可联系代理商购买C版。
多谢你的回答,【该问题在415C版已修改,可联系代理商购买C版】 我用AT32F415CCU7测试还是有问题(我们公司自己的板子)
【正常的,不开串口3时钟】

【异常的,开串口3时钟】

【使用的代码工程】

网友A:
你好,AT32F415CCU7 并不代表是C版,具体请向代理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