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in和he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07):
网上查了下
说bin只是数据,下载需要指定地址
hex包含地址信息,直接下载不需要指定地址

仅仅是这个么?
总觉得处理机制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网上说的都对,也比较完整了。
下载程序用bin需要指定地址,下载hex则不用指定地址。
还有,如果你的程序没有分布再连续的内存里面,用hex格式,否则会生成一个庞大的bin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的都对,也比较完整了。
下载程序用bin需要指定地址,下载hex则不用指定地址。
还有,如果你的程序没 ...

啊,才知道那种分段烧写的bin原来是这么回事
合成一个,确实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