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iMX8M系列技术贴 | 制作开机动画的思路

楼主(2022-01-07):
近期有部分客户询问飞凌嵌入式i.MX8M系列开发板如何添加或更改开机动画,下文以OKMX8MM-C为例整理出如下思路,可供客户尝试。

一、下载psplash源码
1.下载psplash:git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会下载到当前目录的psplash文件夹中

forlinx@ubuntu:~$ git clone git://git.yoctoproject.org/psplash
Cloning into 'psplash'...
remote: Enumerating objects: 11, done.
remote: Count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remote: Compressing objects: 100% (11/11), done.
remote: Total 306 (delta 2), reused 0 (delta 0), pack-reused 295
Receiving objects: 100% (306/306), 128.73 KiB | 74.00 KiB/s, done.
Resolving deltas: 100% (192/192), done.

2.下载成功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psplash文件夹,进入psplash文件夹

forlinx@ubuntu:~$ cd psplash/ forlinx@ubuntu:~/psplash$ ls

会看到一个 make-image-header.sh 的脚本,等下会使用这个脚本来将图片转化成头文件。

3.在使用脚本之前,需要安装库,否则会报错。

forlinx@ubuntu:~/psplash$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dk-pixbuf2.0-dev
[sudo] password for forlinx: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The following package was automatically installed and is no longer required:
linux-hwe-5.4-headers-5.4.0-84 Use 'sudo apt autoremove' to remove it.
【…】
forlinx@ubuntu:~/psplash$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bncurses5-dev
Reading package lists... Done
Building dependency tree
Reading state information... Done
【…】

4.将想要替换的图片复制到psplash文件夹中,此处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命名为**-1024x600.png ,外框照片命名为**-bar.png。

进度条的外框 **-bar.png。

将这两张图片拷贝到 psplash 源码目录中,如下图所示。

二 制作**
1.在 psplash 源码中执行以下指令来生成 **-1024x600-img.h

可以看到它必须是要加 POKY 参数的,因为其他地方要用到这样的宏定义。

2.返回到 psplash 源码下,执行以下指令生成 **-bar-img.h

forlinx@ubuntu:~/psplash$ ./make-image-header.sh  BAR forlinx@ubuntu:~/psplash$ ls

同样我们打开 **-bar-img.h 这个文件。它必须是加 BAR 参数的,因为其他地方会 用到这样的宏定义。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bar-img.h

3.打开 psplash.c,将里面的 #include "psplash-poky-img.h" 修改成 #include "**-1024x600-img.h"。将里面的 #include " psplash-bar-img.h" 修改成 #include "**-bar-img.h"。修改完后如下图所示。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psplash.c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psplash.c,返回到源码目录下。

4.制作 autogen.sh 脚本,用于生成 Makefile。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autogen.sh

内容如下:

#!/bin/bash aclocal autoheader automake --add-missing autoconf

制作完脚本后,赋予它可执行权限,再执行这个脚本。

forlinx@ubuntu:~/psplash$ chmod 777 autogen.sh
forlinx@ubuntu:~/psplash$ ./autogen.sh configure.ac:7: installing './compile'
configure.ac:3: installing './install-sh'
configure.ac:3: installing './missing' Makefile.am: installing './INSTALL'
Makefile.am: installing './depcomp'

5.修改 Makefile.am,将 psplash-poky-img.h 修改成**-1024x600-img.h,将 psplash-bar-img.h 修改成 **-bar-img.h。

forlinx@ubuntu:~/psplash$ vi Makefile.am

修改完后的 Makefile.am 如下图所示。

修改完 Makefile.am 后保存退出,回到源码目录下。

6.执行以下指令,使能环境变量。

forlinx@ubuntu:~/psplash$ . /opt/fsl-imx-xwayland/4.14-sumo/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

7.环境变量使能后,就可以执行以下指令配置交叉编译工具链。

forlinx@ubuntu:~/psplash$ ./configure --host=aarch64-poky-linux
configure: loading site script /opt/fsl-imx-xwayland/4.14-sumo/site-config-aarch64-poky-linux
checking for a BSD-compatible install... /usr/bin/install -c
checking whether build environment is sane... yes
checking for aarch64-poky-linux-strip... aarch64-poky-linux-strip
checking for a thread-safe mkdir -p... /bin/mkdir -p
checking for gawk... no checking for mawk... mawk
checking whether make sets $(MAKE)... yes
checking whether make supports nested variables... yes
checking for style of include used by make... GNU
【…】

8.执行 make 指令进行编译。

forlinx@ubuntu:~/psplash$ make
cd . && /bin/bash /home/forlinx/psplash/missing automake-1.15 --gnu Makefile
cd . && /bin/bash ./config.status Makefile depfiles
config.status: creating Makefile
config.status: executing depfiles commands
./make-image-header.sh base-images/psplash-bar.png BAR
make all-am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forlinx/psplash'
aarch64-poky-linux-gcc --sysroot=/opt/fsl-imx-xwayland/4.14-sumo/sysroots/aarch64-poky-linux -DHAVE_CONFIG_H -I. -g -Wall -Wextra -D_GNU_SOURCE -DFO
NT_HEADER="radeon-font.h" -DFONT_DEF=radeon_font -O2 -pipe -g -feliminate-unused-debug-types -MT psplash-psplash.o -MD -MP -MF .deps/psplash-psplash.T
po -c -o psplash-psplash.o `test -f 'psplash.c' || echo './'`psplash.c
【…】

编译完成后会在源码目录下生成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

三、替换出厂系统**
将编译生成的 psplash 和 psplash-write 文件拷贝到开发板出厂文件系统/usr/bin 目录下。

okmx8mm login:root
Last login: Thu Jun 20 10:00:15 UTC 2019 on tty7
root@okmx8mm:~# cd /usr/bin/
root@okmx8mm:/usr/bin# ls psp* psplash psplash-default psplash-write
root@okmx8mm:/usr/bin# rm psplash
root@okmx8mm:/usr/bin# rm psplash-write
root@okmx8mm:/usr/bin# cp /run/media/sda1/psplash ./
root@okmx8mm:/usr/bin# cp /run/media/sda1/psplash-write ./
root@okmx8mm:/usr/bin# sync

保存重启后可看到开机动画已替换完成。效果如下: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8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