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AR flashloader疑问

楼主(2022-01-07):
查看了FlashSTM32G08xxB.flash文件,其中关于page的填写不明白,为什么是8?page不是填页大小吗?

<flash_device>
  <exe>$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G0xxx_RAM32KB.out</exe>
  <page>8</page>
  <block>64 0x800</block>
  <flash_base>0x08000000</flash_base>
  <aggregate>1</aggregate>
  <online>1</online>
  <macro>$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G0xxx.mac</macro>
</flash_device>

有了解这方面的吗?求解答!!!!

网友A:
这个文件在哪我都不知道

网友B:
iar目录下有flashloaderguide.pdf文件,第6页有说明。
A page is the smallest writable unit of the flash memory. Many flash memories cannot write less than for example 128 or 256 bytes in a single write operation. C-SPY will never request the flash loader to write anything smaller than a page, and uses padding if necessary to fill out a page. Of course, some flash memories have no such restrictions and can specify a page size of 1 byte.
大意是最小写单位。或可以理解为c-spy的传输最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