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可控硅等效电路

楼主(2022-01-07):
*),以下电路的功能是否等效可控硅?我认为不能。为什么?必须分析电路工作模式。file:///C:/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图无法上传,网站怎么啦?

楼主:
*),如图,两管都是加正压,初始虽然电流很小,但集电极电流全都注入对方发射结,强正反馈彼此增强导通程度,很快深饱和互锁稳定为此非线性模式。没有控制信号已经全导通,两管裸合电路功能不能等效可控硅。

网友A(点评):
你自己捏造了"强正反馈"这个大前提,所以后续的逻辑演绎出的结论没用根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两管都是加正压,初始虽然电流很小,但集电极电流全都注入对方发射结,强正反馈彼此增强导通程度 ...

在GK之间加一个电阻就不会随便导通了

网友C(点评):
阴极短路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两管都是加正压,初始虽然电流很小,但集电极电流全都注入对方发射结,强正反馈彼此增强导通程度 ...

*),可控硅等效电路
Q发射结并联合适电阻Rc提供Ic’电流通道,电路属于线性放大模式。左图Ic’=Vbe/Rc,而Q管基极电流占比极小Ib=Ic/β=Ic’/ββ’而接近截止,以β=100计算,仅Ic’的万分之一,由于Vbe压降变化不大,这样的状态保持,输出电流很小,相当于可控硅截止。
当足够大的控制电流Ig通过Q发射结(右图),初始集电极电流以Ic=βIg激增,全部通过Q’发射结,反过来Ic’电流激增又通过Q发射结,强烈的正反馈,两管很快深饱和互锁,只要反馈电流足够,当Ig消失,该状态仍然保持,如第2节所述的非线性模式,相当于可控硅导通。一般在Rc并联一个电容,上电时,电容将Q基极接一下地,保证电路截止逻辑;另外一个作用是缓冲Ig电流。

网友D:
各位都是大牛,没怎么看懂

网友E:
原理上等效,小电流等效。

楼主(点评):
如果需要大电流,可以扩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等效电路在Q发射结并联合适电阻Rc提供Ic’电流通道,电路属于线性放大模式。左图Ic’=Vbe/Rc, ...

*),电源电压反向
当电源电压正负两端对调,两个三极管的位置调换,控制电流Ig仍然加在NPN管的基极,输出电流Ie就反向(右图)。无控制电流时如左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反向当电源电压正负两端对调,两个三极管的位置调换,控制电流Ig仍然加在NPN管的基极,输出 ...

* 已经很明显,上述两个电路合二为一,就是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 已经很明显,上述两个电路合二为一,就是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

*),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
茶色方框电路等效双向可控硅sxkk,而QaQbQcQd各组成单向可控硅。
G端没有控制信号,一管对加反压截止,另一管对电流很小接近截止,则双向都不通。
G端加Ig电流,电源电压T2T1负时(如左图),右边的管对加反压截止;初始,左边Qb管输出Icb=Igβ电流加到Qa基极*Qa输出的Ica=βIgβ(设放大系数一样)电流大部分反馈回Qb的基极,两管都是正反馈很快深饱和互锁,在T1端输出Io电流。当电源电压相反时(右图),则左管对截止,右管对导通输出反向电流,这样就实现双向可控导通。两个控制端不可短接,用二极管隔离。
*),足够大的Ig也可能使Qb迅速越过放大区进入饱和,饱和电流又使Qa饱和,结果也是互锁稳定在深饱和状态。

网友C:
耦合不等于缩合,
可控硅是单体,不是集成,
可控硅,应该视之为  P外延NPN管。

网友C:
等效,是宏观层面,原理,在微观层面,
等效电路,以电路 等某元件之效,四层元件的等效电路,就那么一种(三种三极管都可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茶色方框电路等效双向可控硅sxkk,而Qa、Qb与Qc、Qd各组成单向可控硅。当G端没有 ...

*),换个思路
双向可控硅的逻辑是可控双向导通,那么搭建整流桥+单向可控硅电路就可以实现。
整流桥可以双向导通,桥臂的左右两中点用单向可控硅连接,当可控硅截止,整流桥不通;当可控硅被触发导通,整流桥上下两端加交变电压都可以在Ro输出。此电路压降是两个二极管压降+可控硅压降,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双向可控硅的逻辑是可控双向导通,那么搭建整流桥+单向可控硅电路就可以实现。整流桥可以双向 ...

*),两个可控硅或者三极管与二极管组成整流桥,就减少一个二极管压降。用mog管组成的整流桥,压降进一步减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可控硅或者三极管与二极管组成整流桥,就减少一个二极管压降。用mog管组成的整流桥,压降进一步 ...

*)可控硅导通压降大,大电流时损耗AV大。以下两管反向并联,电流仅仅通过三极管,压降由其决定,选择饱和压降小的就行。无可控电流时两管都不通,相当于可控硅截止。有可控电流时,一个三极管反压截止,一个加正压导通。红线与绿线电流分别对应正反电压。E极接地用二极管隔离。
以下仿真,电源120V,电流11.97A,导通压降0.3V,与一般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