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人能。。。。

楼主(2022-01-07):
有人能请张贴样本代码如何从vl53获得直方图数据l3cx。我有开发板核f401re和传感器和eval工具包。

网友A(2022-12-16):
没太理解,你想要干啥嘞?

网友B:
是想要别人给你写代码是么?

网友C:
就是你现在想驱动传感器是么?用F401芯片

网友D:
这种情况,你可以用cubemx实现驱动的工程搭建啊

网友E:
你这个传感器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F:
你没找到F401demo么?估计能有参考例程吧

网友G:
如何冲VL53读取I3CX?这都啥啊?

网友H:
你最好看看数据手册,针对手册进行自己编写驱动

网友I:
按理来说,获取数据就要与传感器通讯的,你传感器是啥啊

网友J:
你这个需求估计不能有人帮你写代码吧,但是应该能有人愿意指导你,但前提是你要说清楚你要干什么,用的什么硬件,等等

网友K(2024-10-1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L: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M: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N: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O: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P: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Q: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R: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