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24c08往0x101写数据把0x01的数据覆盖了?

楼主(2022-01-07):
void WR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int S_addr;
I2C_Start();
if(addr<=256)S_addr=0xa0;
if(256<addr<=512)S_addr=0xa2;
if(512<addr<=768)S_addr=0xa4;
if(768<addr<=1024)S_addr=0xa6;
I2C_SendByte(S_addr, 1);//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_SendByte(dat, 0); //发送数据
I2C_Stop();
delay1ms(500);
}

unsigned char RD_EEPROM(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uint S_addr,s_addr;
if(addr<=256)S_addr=0xa0;s_addr=0xa1;
if(256<addr<=512)S_addr=0xa2;s_addr=0xa3;
if(512<addr<=768)S_addr=0xa4;s_addr=0xa5;
if(768<addr<=1024)S_addr=0xa6;s_addr=0xa7;
I2C_Start();
I2C_SendByte(S_addr, 1);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 1);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_Start();
I2C_SendByte(s_addr, 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return num;
}
int main(void)
{

    init();
        while(1)
        {
        WR_EEPROM(0x01,20);
        WR_EEPROM(0x02,30);
       WR_EEPROM(0x101,40);
        SJDL011=RD_EEPROM(0x01);
        SJDL022=RD_EEPROM(0x02);
        SJDL033=RD_EEPROM(0x101);

        ClrWdt();
    }
读到的结果是40 30 40,也就是写0x101地址的时候把0x01覆盖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

网友A:
24C08的容量没那么大,高八位地址被忽略了,写入了0x01的地址中。

网友B: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C:
是的 只能识别低位的

网友D:
能识别多少位的啊

网友E:
只能识别低八位吗

网友F:
有一起识别16位的吗

网友G:
楼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呢

网友H:
那如何识别高八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