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关于HK32F103VET6的USART2用来printf

楼主(2022-01-07):
用STM32F103VET6做的开发,现在用HK32F103VET6芯片,程序中使用USART2打印调试信息,原来用ST的时候都正常,但是换了HK的就不能正常工作,开机初始化后总是引起独立看门狗复位,打印的调试信息一点儿都打不出来,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还有,原来做的模拟串口接收,更换HK后也不好用了

网友A:
程序没做修改?

网友B:
你是直接烧录的吗?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吗?还是修改之后,不好用的?

网友C:
从ST切换到HK芯片,需要改什么?
我们HK芯片兼容SxxT,但同时有小部分设计上的差异,所以还是需要做小部分改动:
【1】【HKMicroChip.HK32F1xx_DFP.1.0.6.rar】keil器件库,安装,选择我们HK芯片型号,HK编程算法,保存,重新编译。
【2】【HK32F103xCxDxE应用笔记V1.0.33.pdf】这是我们应用笔记,主要是HK和SxxT之间设计上的差异点。所以有用到的模块,按照这里面的修改,没有用到的就不用。
【3】晶振电容。很多用SxxT的HSE是8MHz+20pF的组合,我们HK的一般是8MHz+10pF的组合或者8MHz+12pF的组合,当然最好是去做晶振匹配测试。还有按应用笔记里面的【2.2.2 HSE 起振缓慢问题】,把超时检测时间加大,改为(uint32_t)0x00100000也可以,(只要小于你们应用上允许等待的最大时间即可)

网友D:
请问 HK是什么啊

网友E:
HK就是顺航芯片的简称啊

网友F:
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G:
软件上 内存啊 地址啊 都有变动吧

网友H:
二者的硬件也有一部分时不一样的

网友I(2022-02-07):
ST与HK,两者即使引脚PIN to PIN兼容,但是软件不是完全兼容得哦。

网友J:
使用的microlib吗

网友K:
调试信息有问题吗

网友L:
不用printf可以吗

网友M:
printf在stm32是不是重写了?

网友N:
程序都没改?航顺不兼容ST的。

网友O:
应该是重映射吧

网友P:
硬件不兼容造成的吗

网友Q:
之前用 的是串口1吗?

网友O(2022-04-01):
printf 方法重定向到串口UART

网友R:
重定向printf到串口 首先需要包含#include<stdio.h>

网友S:
将printf()函数使用到串口上

网友T:
printf重定向到串口

网友U:
C语言中使用printf()函数输出是非常方便功能非常强大的

网友V:
重写int __io_putchar(int ch)(或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网友W:
能实现非常多的强大输出功能

网友X:
兼容呢?做移植修改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