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MT32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22-01-07):
今天焊接一块板,通电正常,然后给软件工程师调软件,后来他告诉我说CH340G模块和USB没焊上去,然后我就拿过来把那一部分电路刚上去。最后通电的时候发展单片机没有启动,测了一下晶振复位电源都正常。麻烦各位工程师朋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图看不清
看看哪冒烟了,量量阻抗

网友B:
我是画错过CH340E的图,好像是把V3和VCC(5V)连一起了,然后一焊上CH340E就挂了

网友C:
把这部分电路先断开呢,能不能正常
你这图,实在看不清

网友D:
你的单片机烧录程序了么

网友E:
你说的没有启动是怎么发现的?有指示灯表示么?

网友F:
你这图都糊啦,咋帮你瞅啊?

网友G:
如果是你焊接USB和CH340G之前,芯片工作正常,你焊接之后就翻车的,那么可能是你焊接有短路情况吧

网友H:
这个看你描述的也不是很清楚,是你焊接串口之前,整体板子是好用的么

网友I:
这问题你可以换个单片机试试嘛,现在冬天静电比较多

网友J:
电源正常,晶振正常,那么你重新烧录一下程序试试呢?

网友K:
几个点入手,看看你焊接是否有问题,然后再看看程序是否有烧录进去

网友L:
没启动应该也算是正常吧,毕竟程序也不知道是否烧录过了呢?

网友M:
自己烧录一下程序,然后测一测MCU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N(2022-02-06):
有没有发热部件呢

网友O:
看不清楚楼主的电路图啊

网友P:
烧写完程序重新上电试试看

网友Q:
再焊下来试试看

网友R:
能正常烧录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