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CAN通信的波特率会和单片机芯片本身有关吗?

楼主(2022-01-07):
请问CAN的波特率会和单片机芯片本身有关吗?以前用的STM32F103再加上CAN模块波特率可以到5KB, 现在换成STM8了,同样的CAN模块,低于20KB 就不通了

网友A(2022-02-12):
这个得看芯片手册,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可能是芯片不一样,导致can速率不一样吧

网友C:
这个很有可能啊,跟芯片本身会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D:
速率高一些呗,是不是能好一些呢?

网友E:
  是不是有的地方需要配置啊,你配置的都一样吗?

网友F:
这个can来说我是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跟芯片品质无关吧,不然想用can还得制定芯片了

网友G:
我猜测好像是有点儿关系,可能跟处理方式有关

网友H:
速率越高不是通信的数据量越大么,那不挺好么

网友I:
应该有点儿关系吧,但是关系不会太大的

网友J:
你最好查查STM8的数据手册,看看那块跟速率相关,看看是否可调

网友K:
时钟和初始化配置

网友L(2023-03-03):
从手册上看是支持的。有可能是配置的不同导致CAN的通信错误。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实际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M:
具体需要看芯片手册确定吧

网友N:
有的标准好像不一样

网友O(2023-08-09):
从手册上看是支持的。有可能是配置的不同导致CAN的通信错误。

网友P: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实际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H:
速率越高不是通信的数据量越大么,那不挺好么

有些应用数据量不大,就需要传输距离远

网友N:
这个要看芯片标准吧

网友R(2023-10-22):
芯片不一样,可能导致can速率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