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可以用信号源来提供时钟么?

楼主(2022-01-07):
板子画错了,
能不能用信号源临时给时钟脚一个固定的正弦波作为参考时钟

网友A:
你可以直接使用内部8M HSI作为时钟源,芯片也支持bypass旁路时钟,可以直接从XOSC IN脚灌一个时钟进去。软件配置改下就行

网友B:
改下软件配置

网友C:
可以用内部时钟输出

楼主:
恩,多谢各位
临时测试的话,用内部时钟了
不过,后面还要改一版 ,换成外部的,

网友D:
这样做不是很稳定

网友E:
时钟信号是正弦波吗

网友F:
要保证这个信号的质量

网友G:
我一直以为是方波呢 呵呵呵

网友H:
如果内部时钟能满足要求的话 就用内部的吧

网友I:
再改就是要更改配置了

网友J(2022-02-08):
测试的话,可是试试

网友K:
需要进行测试一下,然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