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M8731初始化里的条件编译怎么用

楼主(2022-01-07):
void WM8731_IO_Ini(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
    /* Enable I2S Peripheral*/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I2S3, Enable);
    /* Initialize i2s port for codec wm8731 recorder func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
    stcPortIni.enPullUp = Enable;
    stcPortIni.enPinDrv = Pin_Drv_H;
    PORT_Init(I2S3_CK_PORT, I2S3_CK_PIN, &stcPortIni);
    PORT_Init(I2S3_WS_PORT, I2S3_WS_PIN, &stcPortIni);
    PORT_Init(I2S3_SD_PORT, I2S3_SD_PIN, &stcPortIni);
    PORT_SetFunc(I2S3_CK_PORT, I2S3_CK_PIN, Func_I2s3_Ck, Disable);
    PORT_SetFunc(I2S3_WS_PORT, I2S3_WS_PIN, Func_I2s3_Ws, Disable);
    PORT_SetFunc(I2S3_SD_IN_PORT, I2S3_SD_IN_PIN, Func_I2s3_Sdin, Disable);
    PORT_SetFunc(I2S3_SD_PORT, I2S3_SD_PIN, Func_I2s3_Sd, Disable);
#ifdef EXCK_ON
    PORT_Init(I2S3_EXCK_PORT, I2S3_EXCK_PIN, &stcPortIni);
    PORT_SetFunc(I2S3_EXCK_PORT, I2S3_EXCK_PIN, Func_I2s, Disable);
#else
    PORT_Init(I2S3_MCK_PORT, I2S3_MCK_PIN, &stcPortIni);
    PORT_SetFunc(I2S3_MCK_PORT, I2S3_MCK_PIN, Func_I2s, Disable);
#endif

    /* Enable I2C Peripheral*/
    PWC_Fcg1PeriphClockCmd(PWC_FCG1_PERIPH_I2C2, Enable);
    /* Initialize i2c port for codec wm8731 */
    PORT_SetFunc(I2C2_SCL_PORT, I2C2_SCL_PIN, Func_I2c2_Scl, Disable);
    PORT_SetFunc(I2C2_SDA_PORT, I2C2_SDA_PIN, Func_I2c2_Sda, Disable);
}

EXCK_ON
是个什么含义

网友A:
就是如果已经定义的意思啊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的定义了

网友C:
那需要去找一下它的定义了

网友D:
这个就是宏定义吧

网友E:
找到定义它的地方看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F:
从这段代码看不出来

楼主(2022-02-11):
知道了,要找具体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