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电源地的问题

楼主(2022-01-07):
想请教一下华大单片机电源地的问题
VSS 和VCC是代表数字电源么,现在知道AVCC和AVSS是模拟电源,需要做单点接地,如果VCC是数字电源,那么上面的滤波电容也应该是接数字地么

网友A:
其实没有那么严格
但是从专业的角度讲,你的思路没问题

网友B:
从专业角度来讲,你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来了,那么你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也要分开来,而且最好还要分层走

网友C:
是的,理论上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割的,最后单点接地

网友D:
其实,地只是一个电压参考点,VSS,AVSS分别用作数字部分,模拟部分的参考。要避免脉动大电流在布线电阻上导致的电压波动引入的噪声流过模拟电路部分,一半采用方法就是大面积铺铜降低电阻,数字部分,驱动部分与模拟部分分开。

网友E: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不是很稳妥的,有点难度的。

网友F:
我一般都是连在一起了

网友G:
具体还得看信号种类

网友H:
要求不高的话 接一个电容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什么干扰的话就不用分开

网友J:
是使用磁珠吗

网友K:
电源和电源地都要分开吧

网友L(2022-02-11):
一般说,模拟数字分开,单点接地
大多应用不是那么严格的
但是切记多点接地

网友D:
在单板上,一般地是所有信号的参考点,也是电流回路的节点。要保证电流回路的阻抗最低就可以了。数字电源的电容一般是解耦作用,要确保尽量靠近芯片引脚布置。

网友M(2022-03-15):
养成好习惯很重要~~哈哈哈